IBM T41 报错 求助

楼主(2014-04-29):
客户拿来的时候加电不显示电流跑到0.75a,拆机用测试卡测的跑马8587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不显示

网友:
像是显卡 你先看看 内存过了么 这个显卡通病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先测内存,查条件满足了没,还没过内存呀.............

网友:
密码芯片没装吧

网友:
换个板子吧。几十块

网友:
按压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