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白屏,品牌是(ViewSonic)型号是(VA902b)

楼主(2014-04-29):
情况是:一开始通电,屏是不显,指示灯有亮,后面拆开改个高压后,屏幕会白,经测屏幕没有供电,供电是由这个芯片给的,芯片型号(TSU16AS-LF),谁有这个芯片的图纸|PDF,麻烦传个用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屏供电应该不是这个IC给的吧

网友:
你有修过这种吗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A:
高压和屏电路同时出故障的情况不太,故障可能还在高压部分。

网友B:
试试把5V飞到屏线供电上

网友C:
你能看懂图纸吗。比我牛。我这种情况都是该驱动板;

网友:
我也觉得能看懂图纸很牛   我硬件手工还可以 就是基础电路差   哎  !!!

网友:
有啊,你认为这样的问答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和屏电路同时出故障的情况不太,故障可能还在高压部分。

事实就是出现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5V飞到屏线供电上

不行的,这样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5V飞到屏线供电上

这样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看懂图纸吗。比我牛。我这种情况都是该驱动板;

瞎看看,也不是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