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进系统一会白屏闪白线闪烁,

楼主(2014-04-29):
联想Y550进系统后,几分钟后白屏并且屏幕有白线闪烁, 进安全模式正常,这个是通病吗? 这个CPU供电下面有个NEC 大电容,是这个引起的吗?外屏也一样,出问题时,测显卡没有供电,0。9V 变成了0V.这个CPU 下面是NEC 大电容,这个电容坏了,会引起显卡没供电吗?NEC 电容的,是去了NEC电容,还是不去原电容,外接个电容?我并了两个2200 还是一样.不安显卡驱动,就能一直正常开,一安驱动,显卡0。9V 供电就为0V 了,显卡问题还是显卡代电块问题?

网友:
应该显卡吧

网友:
先看看驱动   不行在加焊下显卡

网友:
显卡本身问题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会引起,显卡供电没了吗?  这个去显卡驱动.能一直正常用,

网友:
听说那个NEC的大电容也会引花屏的哦

网友:
主要想起问的事,NEC大电容会引起显卡没供电吗?

网友:
先换显卡。然后才是大电容

网友:
屏本身有问题不?

网友:
去掉电容,再补电容试

网友:
先简后难,先换了大电容看看

网友:
我用事实证明,这个现像和NEC大电容没一点关系, 我拆了大电容,加电容,开机,还查原来现像。。。

网友:
我发个显卡供电块试下,

网友:
NNND 一些报风险客户不修了。。。。

网友:
在0.9V变为0V的状态下,测量芯片条件是否异常,如果都正常直接更换滤波电容,和芯片。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