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不跑码

楼主(2014-04-29):
SL410K不跑码板号是DAOGC2MB8E0,有没有通病啊。独显的。

网友(点评):
清洗一下内存槽或者CPU座

网友:
同意上面的楼主,,或许有希望

网友:
刷个BIOS吧,不过刷不好的话可能加电掉电啊

网友:
这也是解决的一种方法,我遇到是刷BIOS也没用。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2014-06-08):
我也有个现在也在烦恼。不知道咋搞呀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不跑码,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先换CPU  在刷BIOS  在干显卡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干北桥来看看

网友:
电流多少啊,这个电脑显卡坏也是够头疼的

网友:
显卡坏也会引起这问题,遇到过。。。不过你得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用风枪加热下显卡试试,上次就这问题我把显卡取出来时掉点了,坑爹的黑胶啊

网友:
去黑胶哪位大神有好方法。

网友:
这款机器的ISL6266喜欢坏遇到过两次了。

网友:
诊断卡神马的没怎么会用,我脚的还是跑下电流确定大致故障位置靠谱点

网友:
我手上二块板还躺在那里

网友:
最好以数据说话

网友:
黑胶只能去看的到的,用风枪加热去掉

网友:
先刷个bios 联想的机器不跑码有点难搞的哦 然后这个机器应该显卡也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多一些。不过要具体对待 了

网友(2014-07-10):
这板子是先检显卡的,显卡检不过你在内存上也看不见跑信号,

网友:
触发上到0.47然后掉到0.3左右,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