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3 暗屏, 帮忙!

楼主(2014-04-29):
这台机本来是时常开不到机 ,偶尔开得到1次两次, 但是还是有画面,然后我就换了io controller, 就可以开到机了, 只是暗屏, 外接到屏幕就可以,我已经换屏幕和线了,这款显卡是和cpu一起的,加焊显卡了, 也是一样,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touch pad不能用!最头痛的就是没有电路图!有哪个大师能帮忙啊?

网友:
mec 1300nu (io controller) 这我已经换过3片了@@脚也对其了~有哪位能找到这台的电路表啊?

网友A:
是不是主板上面的一个电压没有到屏上面去了

网友A:
你那个是LCD屏的还是LED屏呢,LCD的还好查,LED的不怎么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板上面的一个电压没有到屏上面去了

可能,我看到有两粒电阻掉了, 可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他原本位置。。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LCD屏的还是LED屏呢,LCD的还好查,LED的不怎么好查

LED ,我直接换了屏和线也一样

网友A:
看主板有没有主电压上去了,还有以前见到过显卡出这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主板有没有主电压上去了,还有以前见到过显卡出这样问题的

加焊了,一样不能,嗨,算了,报废了

网友B:
楼主你将原来的IO换回来,看看会不会出现暗屏,确定一下,是IO带程序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将原来的IO换回来,看看会不会出现暗屏,确定一下,是IO带程序关系

IO有带程序吗?需要编制?原本的装回不能开机了

网友(2015-01-20):
暗屏应该 是灯管问题吧,屏线和显卡一般很少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