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t进系统掉电问题

楼主(2014-04-29):
一台x61t,开机显示thermal sensing error,按esc可以跳过,但是进系统时,启动桌面前会自己掉电,pe也是如此,有时不掉电,蓝屏错误c00000021a。偶尔能进系统,只要进去桌面了,就一切正常。好奇怪,请大神们给我点思路吧~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温度。RTC电路,THERMTRIP/CPU温度保护 CPU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进水了吧?

网友:
木有进水。。。

网友:
这个问题 的慢慢查,,说也说不清楚的,,看看主板 情况吧

网友:
thermal sensing error 温度检测错误. 你查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热传感错误,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提示是温度的事,还是查温测方面的条件吧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不知道换南桥行不行 呵呵~~~~~

网友(2014-07-14):
提示温控了,就先查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