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E27EC 掉电

楼主(2014-04-29):
温度不高 鲁大师压力测试 再开个电影 2分钟就掉 单开哪个都没事 求解 玩比较高的游戏也掉
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掉电问题了。我觉得你的问比较像供电不足,等大神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的温度是比较高,注意显卡压平

网友:
是G98-630的显卡吗?是的话。换掉你试试

网友:
换下CPU 的滤波电容 还有查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