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2030mf 求帮助

楼主(2014-04-29):
现在这个显示器是这么个情况,开始感觉是BIOS坏了。屏幕接上VGA的时候直接显示省电模式,接上高清的还是没有,BIOS刷了,还有人说通病那个也换了,可是现在还是不好使。特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有BIOS的发个,有想法的说下,,,,,屏型号m200O3 LA3

网友:
为什么还是没人回我啊,都去哪了啊,还是我发的帖子没给传上去啊

网友A:
最后确定是驱动板坏了,这个程序必须是屏  m200O3  -  LA3的才可以用,这是我在另一台好的机器拷贝出来的。注意一定是这个屏刷了才管用!

dell in2030mf.rar

网友(2014-08-29):
谢谢正好要用这个BIOS

网友:
刚接了台  下载试试!!

网友:
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试试

网友B(2014-10-06):
引用 网友A:
最后确定是驱动板坏了,这个程序必须是屏  m200O3  -  LA3的才可以用,这是我在另一台好的机器拷贝出来的。 ...

伙计弱弱的问下 BIOS怎么刷呢  没搞过显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伙计弱弱的问下 BIOS怎么刷呢  没搞过显示器的

其实就是台式机刷BIOS的机器就可以了,每个屏上边都有八角的芯片,注意一下就好

网友(2015-06-29):
屏型号:LM200WD3 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C(2015-09-02):
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毛病的机器了,也以为是程序的事,刷了两个故障还一样,测VGA接口RGB和行场的阻值都不正常,RGB和行场进来都经过C96NJ的芯片,这芯片为防静电保护芯片,直接去除这俩芯片显示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机器了     楼上说的很对啊  楼上能说明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和楼主一样毛病的机器了,也以为是程序的事,刷了两个故障还一样,测VGA接口RGB和行场的阻值都不正 ...

在吗  能说明下怎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吗  能说明下怎样吗?

就是VGA接口的防静电芯片损坏,RGB的和行场阻值不对,摘了内芯片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VGA接口的防静电芯片损坏,RGB的和行场阻值不对,摘了内芯片就OK了

能帮我看下好吗?

网友:
悲剧了  没搞明白

网友:
怎么不能回复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VGA接口的防静电芯片损坏,RGB的和行场阻值不对,摘了内芯片就OK了

发出去了  帮我找下那两个芯片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出去了  帮我找下那两个芯片好吗?

VGA接口后面内俩6爪

网友(2015-11-09):
确实是摘了那两个芯片就好了,我这里有五个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2016-02-19):
手上有个不过电的 刷下试试

网友(2016-05-06):
我的帖子还在啊,呵呵,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E(2016-08-06):
其实这应该说是所以显示器通病  除了vga口坏的 挨个拆就行了  大部分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应该说是所以显示器通病  除了vga口坏的 挨个拆就行了  大部分都能好

板子上的元器件挨个换吗?这样费很多事的,最好确定一下思路,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