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双系统技巧】如何在win7下安装win8双系统

楼主(2014-04-29):
随着现在win8系统的出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想要跃跃欲试了,但是win7系统的强大和实用很多人又不想直接都换成win8系统,那么就有人想要在win7中安装win8双系统,这样就可以同时使用了,那么要怎么安装呢?方法很简单哦,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教你如何在win7下安装win8双系统吧。

        推荐win7系统点击下载:win7旗舰版系统下载

  1、首先在win7中为win8系统创建一个系统盘,首先鼠标右击电脑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选择“管理”选项;

  2、然后在弹出来的计算机管理界面中,展开“存储-磁盘管理”选项;

  3、接着在界面右侧选择一个容量比较大的磁盘,比如E盘,然后鼠标右击E盘选择“压缩卷”,在“输入压缩空间量”中输入需要压缩分配新磁盘的空间大小,因为系统盘的空间一般会比较大,比如我们分配20GB,那么就直接输入20480;

  4、接着点击“压缩”后就可以看见一个为绿色线条的可用磁盘空间了,然后鼠标右击该磁盘空间选择“新建卷”;

  5、然后点击“下一步”,分配一下驱动器号输入你要分配的盘符(比如分配的是I盘),然后继续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完成了,我们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就可以看见I盘了,将该盘名称改为win8就可以,这样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推荐最新win7系统下载站win7zhijia.cn

  6、然后从网上下载一个win8系统,下载后打开解压后的win8系统文件夹,然后在sources文件里找到setup.exe系统安装运行文件,双击它开始运行安装,接下来就是一路下一步,填写上win8安装钥匙,在提示选择安装到哪个磁盘的时候,这里一定要选择安装到我们刚创建的I盘(就是win8盘);

  7、之后就一路按照提示进行完成安装,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安装完成了。

  注意:另外由于在安装win8到指定盘的时候,安装选择了某一磁盘后,系统过程中会先格式化或覆盖对应磁盘数据,因此如果安装在其他盘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这里大家要注意不要安装到其他盘去了哦。

win8用U盘进PE装行么

网友A:
以前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装法  改天自己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装法  改天自己试一试

恩恩,挺简单又实用的,有遇到啥问题可回复咨询哦

网友:
和在XP下安装WIN7双系统一样 ,都是从低版本到高版本,这样很方便。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直接把win8安装到其他盘里,然后修复一下启动项就行了。

怎么修复

网友(2014-06-18):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可以直接把win8安装到其他盘里,然后修复一下启动项就行了。

进U盘里的PE有系统引导修复工具,按提示就可以修复好的。

网友(2014-12-08):
win8系统是不是,一定要手动安装版的是吧,GHOST版的是不是没有sources这个文件,我解压出来找好久的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