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吗?

楼主(2014-04-29):
如图中绿框内的PR302 0.01欧电阻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吗?(该电阻坏,短路已经修复,0.01欧不好找,只用0欧的代替,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不能代换必须用一样的,不怕短路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一般那么小的电阻式可以用0欧代替的

网友:
这个不能用O欧姆电阻替换的,是检测电压或者电流用的检测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  不能乱换啊!要换一样的

网友:
这个电阻好找吧,。所有的保隔电路都会有这个毫欧极别的电阻的

网友:
这个是电流检测电阻,不能用0欧代换,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必须换成一样的

网友:
换 了你就出问题了  不能呀

网友:
检流电阻不能换的,换了别后悔哦

网友:
这个电阻是检测电阻,肯定不能上0欧的。在料板上找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用来检测电流的,应该接到一个芯片上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用来检测电流的

网友:
请问你当时是怎么测出0欧电阻是坏的啊 二极管档 好跟坏的都会叫的啊 怎么判断的 求告知 分给你了

补充内容 (2014-7-3 20:37):
geini nu

网友(点评):
电阻档,无穷大,即为坏,给我分

网友:
不能    检流电阻

网友:
如果是仁宝代工的,一定不能代换

网友:
0.1很好找的,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