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个三星显示器S19B360BW MCU程序,屏是IVO M190MWW4

楼主(2014-04-29):
求个三星显示器S19B360BW MCU程序,屏是IVO M190MWW4

网友:
这个要顶下啊,淘宝买的不能用呢,楼主在不在?请问找到了没?

网友A:
恳求哪位大神有确实能用的的话发出来!!跪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恳求哪位大神有确实能用的的话发出来!!跪谢!

我的原机故障为屏坏.图像泛白!想换个程序试试撒!
数据肯定好的!

S19B360BW MCU程序屏是IVO M190MWW4.rar

网友:
VGH电压到TAB板线路也正常,现在暂时放一边。

网友:
晕菜了,刷了好几个程序,还是一样,最后加焊下vga头好了,看起来是通病的,未必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加焊下vga头好了,真的吗。这都发现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