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7 AGBOBD是什么芯片可不可以随便代换

楼主(2014-04-29):
S17   AGBOBD

网友:
上个照片看下,有很多芯片表面的印字不一定是型号的,只是识别代号。

网友A(2016-09-17):
我也遇到一个3V5V芯片是S17什么的。上网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3V5V芯片是S17什么的。上网本的

这个最好发上来图片看看,有很多芯片只是代还并不是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