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怎么焊下来

楼主(2014-04-29):
这个东西怎么焊下来???是用电烙铁还是用热风枪?

网友:
从前面如果不好弄的话,可以从背面烘

网友:
用风枪加点助焊剂吹背面,吹到融锡就掉了

网友:
烙铁肯定是不行的,风枪直接上,慢慢加温就行,如果保险一点,就从背面烤。

网友:
原来可以背后式吹下来  我试一试

网友:
只能从背面吹 有塑料的话

网友A:
在反面用热哄抢  你汗这个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反面用热哄抢  你汗这个干吗

没试过在后面把件吹下来啊

网友:
风枪对着反面吹,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在后面把件吹下来啊

那你就试试呗。比如屏上的屏接口,不从反面吹下来的话 从正面取不下了

网友:
先弄成有铅的,反面吹下就下来了

网友:
从下面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C:
你这是电话机的吧。

网友:
反面真能吹下来啊?温度能够达到化锡的程序?没试过呢

网友:
风枪背面加热,手机的开机按键更换也是吹背面的

网友:
从背面吹吖    简单

网友:
用风机式的风枪直接从正面吹就可以,气泵式的容易把塑胶吹化。

网友:
我建议 先把正面的焊锡脱点 再抹点助焊剂  再用热风枪  从反面吹

网友:
还是用热风枪吹下来比较好点。。反面没有元件的,可以考虑在反面吹下来

网友(2014-05-31):
单用烙铁很难焊下来。。。有风抢会好点

网友:
这个只能用风枪了 烙铁降不住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从背面吹的

网友:
坏的想拆掉还是想要这件完整的拆下来换给别人呀?想拆掉容易烙铁温度高点,一面三个腿加点焊锡多加热一会,再撬,完了再整另一边的三个腿!
想要完整的就得看看后便有没有件,把怕热的件用锡纸粘上用风枪吹吧!
不管大家咋想,反正我就用烙铁拆下来过!还能用!呵呵.....

网友:
风枪吹 不过得小心点

网友:
背面是可以烤的,如果背有贴片电阻,电容那怎么烤呢?

网友:
用大风枪在后面慢慢吹 就好啦 别忘了抹点助焊剂

网友:
风枪直接上,从背面烤。

网友:
用风枪,在背面吹。

网友:
如果不要这个接口的话就好弄下来,你问下客户这个他用上没嘛,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电话机的吧。
对啊 移动座机

网友:
稳妥一点的 BGA

网友:
用安泰信的8205旋转风吹,塑料不容易化掉。焊锡处涂焊膏焊锡融化即可拿下。

网友:
直接疯抢正面吹 不过塑料肯定吹化了

网友:
电烙铁加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