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联想B480键盘问题,重新装上就恢复,不知其因。

楼主(2014-04-29):
早上碰到一个更怪异的问题。一台联想B480,键盘好像老是有键没松开似的。
双击桌面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打开对应的属性界面,怀疑键盘坏。
而且任务按键都没用。一按就是警报声。文档里面也无法输入。
后来没办法,只有拆键盘
结果拆下键盘,开机。再关机装上键盘。
奇迹般的键盘又好了,始终搞不懂原因。
求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里面脏了吧

网友:
可能接口脏了或者有点点进水 你没发现

网友:
上回遇到一个有的键子好用有的不好用  换了一个新的   没上螺丝的时候都好用   上上就不行  后来一问是因为客户自己拆完坏的   原来是他自己把螺丝拧长了  我又按照原来的螺丝把新的键盘拧坏了   换的新键盘   换的螺丝好了   只能拧x4的螺丝  x5的都不行

网友:
从装一下 就好了 我弄过2个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键盘接口松动了

网友:
上次修个是随便按什么键显示的都不是对应的,拆开发现接的有点歪!

网友:
洗下接口,在重装

网友:
这里有可能BIOS还原就好了 EC调取程式出错

网友:
氧化接处不良??????

网友:
某个按键黏住了

网友:
拆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没拆过。键盘很紧。接口压的也很紧。无进水痕迹。因为本来就是以为是进水了才拆了。所以特别检查无进水。

网友:
那有可能是你没有接好哦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不就知道了,手上没有的话,找个差不多的也可以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