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4-04-29):
B460铁壳子短路,换了之后,cpu供电没出,换了芯片isl62882,cpu供电出来了,但芯片没发出good信号,已发出clken3,3v。但是芯片本省剧烫,换了一个,不烫了但没cpu电压,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换回第一个症状一样,有电压但很烫。芯片都是全新的。接下来该怎么办,求指导啊,对了,不装cpu,cpu电压也出来了,芯片还是烫

网友A:
换上那个不烫的 是不是 条件没有 到位呀 开启

网友:
供电电路有问题,找图纸看看

网友:
最好把上管的乌鬼都换了,还有注意有驱动芯片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应该是哪个芯片的开启条件没达到!

网友:
B460,B470,都是要和铁壳MOS管,驱动IC,VCO  IC 一起换,可能是把IC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那个不烫的 是不是 条件没有 到位呀 开启

vin-19v,vr_on-3.3v,boot1 2-4.8v,core_pwrgd-0v

网友:
还有VDD 5V了吧

网友:
PG信号是 CPU供电正常出来 后 才出来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的症状一样,求解决啊

网友:
还是铁壳子的问题,我一般都是改成普通八脚MOS管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铁壳没焊好,修的多就习惯了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