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主板15秒关机

楼主(2014-04-29):
  这个故障华硕主板不少见,修过几次,这次的比较麻烦,写出来分享下。
  以前有块是775的P5KPL是直接供电不对,还有块是p7h55的,是数据对地值不对,这块测试时供电和数据线对地值都是一样的无异常,坑了,没思路。
上位找了2个差不多的帖子,看着我就蛋疼,都是换南桥的,这板子是给同行修的,撑死就30块,换桥。。。。。。。

看点位,usb供电经过这2排阻到南桥,测量2脚阻值稍微偏大,不麻烦了,这是472的排阻直接330换上去
插电,修复。点位送大家。 m4n68t le v2 -

网友:
5V供电到南桥了 !

网友A:
其实这故障也只有华硕才有 常常听到同行说华硕质量差,说句真心话华硕质量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说他质量不好,估计是买的人多 用的人多,所以维修理也跟着上来了,

网友B:
没看明白。这是472的排阻直接330换上去?这是哈意思?阻值偏大,是在哪里量的?472和822相连的地方,还是472?如果是472接5V的点为什么不直接换472?

是啊,只要误差相差不是很大,更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更重要的是修同行的板利润就不高,抓紧时间赚钱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故障也只有华硕才有 常常听到同行说华硕质量差,说句真心话华硕质量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说他质量不好, ...

是啊,感觉华硕还是不赖的,修了很多华硕都是些小东西,桥什么的大件很少更我们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是472的排阻直接330换上去?这是哈意思?阻值偏大,是在哪里量的?472和822相连的地方,还是47 ...

兄弟。干维修容易吗?坏了什么都是同型号代换,你不要养家糊口啊?怎么可能什么配件都是齐全的,华硕主板排阻坏了我都是随便找差不多的阻值换,有同阻值更好,没有就凑合。

网友C:
472的4.7K换上330的33欧姆?这也相差太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72的4.7K换上330的33欧姆?这也相差太多了吧

我也觉得  还不如直接下掉不上来的直接  华硕我经常不上排阻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图纸下载收藏了

网友:
收藏了  谢谢楼主分享  用得着

网友:
不是4.4K。。。说的是排阻。是440欧姆用330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  还不如直接下掉不上来的直接  华硕我经常不上排阻

排阻可以不装么?  如果不装,那信号变成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是472的排阻直接330换上去?这是哈意思?阻值偏大,是在哪里量的?472和822相连的地方,还是47 ...

总算看懂了,这秒杀的故障,天天都修得到的故障。

网友E:
你这是图纸吗,还有比你更坑的吗。

网友:
我这有个板子,开机针1.8V 换了上拉822排阻之后是5V,但是还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图纸吗,还有比你更坑的吗。

真豆,我都说了是点位,自己脑子呢,我怎么坑你了?

网友:
楼主图纸共享的正是时候,谢谢楼主

网友:
上次也修到一华硕主板 问题一样

网友(2014-05-30):
点位图  怎么用的啊  你们  我下载了软件 怎么没法用啊

网友:
从基地下载的TSICT 怎么装入我要看的文件啊

网友:
华硕真心不好修

网友:
这类故障直接秒杀了。。都不用看图

网友:
这个电阻坏的少

网友:
华硕的这种板我也修过一个,其实就是换个472电阻,不过没有点位图的话,可也真不好找

网友:
咋没有点位图啊     LZ

网友:
楼主上传电阻在那个位置的电路图吧

网友:
菜鸟求解:472的排阻不是4.7K么? 330的排阻不是33欧么?楼主的意思相当于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