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补绝缘皮

楼主(2014-04-29):
有时导线的绝缘皮不小心刮掉,露出金属,而此点绝缘又很重要(比如显示器换灯管时屏里面的灯管线),怎么办?用烙铁蘸一点废导线的橡胶皮,补到导线露金属处,瞬间固化又牢靠。

网友:
想问一下你说的是那种废旧的导线

网友(点评):
就是图中那种绑东西的常见线。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热缩管才2块钱一米

网友:
露点用电布缠一下不行么

网友A:
亏你还是银牌维修客,此骚主意也亏你想的出来?难道买不起热缩管吗?那个东西贵吗?

网友(点评):
热缩管我有一大把,可能永远也用不完了。为什么不用,自己想。还有电布,都自己想,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亏你还是银牌维修客,此骚主意也亏你想的出来?难道买不起热缩管吗?那个东西贵吗?

烙铁焊过那些废线皮烙铁头不氧化么?我真搞不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干脆去大街上去补鞋子去算了!

网友(点评):
补鞋的也有店铺,干嘛要到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焊过那些废线皮烙铁头不氧化么?我真搞不懂你是做什么行业的?你干脆去大街上去补鞋子去算了!

你试一下,用烙铁在你身上烫一下冒烟,烙铁头会不会氧化。烙铁头不是泥做的。

网友:
   这个想法  很好         但不值得 提倡  呵呵

网友:
热缩管,有时间是套不上滴

网友:
嗯,想法不错,不过玻璃胶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用处不大吧、、、

网友:
用玻璃胶 是个很不错的方法  呵呵 但是要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玻璃胶  呵呵

网友:
感觉还是用热缩管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