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修的最奇怪的显示器 2494HS

楼主(2014-04-29):
前几天接到个2494HS的显示器,通电不亮,拆开检查发现开关板被上家拆机的给搞坏,拆下来看看居然是触控的,先没管,直接量了15V,5.4V,3.3V都有,测了下开关脚,反复在3.3V与0V之间跳变,拿掉驱动板,直接短接5V与开关,还是不亮,外接带架灯管,强点开关外接灯管就一亮即灭,用可调电源接上屏上的灯管一根一根的试,电流都很接近,于是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直接上TB搞电源板,因为想节约成本,直接搞了个2494LW的电源板,搞来了之前一试,还是一亮就灭,心中气愤,卖家反复强调是我的灯管有问题,说得烦了,就T灯管来换了,结果4根换完了还是一样,气到极点,再次去问卖家,卖家说肯定没问题,还要跟我打赌赌运费,最后又给搞到没办法,就接着搞灯管,又重新焊了一次,结果试的过程中无意把外接的两根接上了,居然就不保护了,换另一组屏灯管加一组外接灯管,也不保护,搞了好半天,怒了,把自己用的显示器给拆了,换TB的电源板,也是不亮,然后用我的显示器上的驱动板跟电源板试换的灯管,也没问题,再问卖家,卖家说三星对电流检测很严格的,什么什么的说了一大堆,实在给说得烦了,接了个通用高压条上去,就好了。试了一段时间就交货了。
现在想讨论的问题是,倒底存不存在那个卖家说的灯管电流检测严格,如果说我换的灯管有问题,应该其他的板子点也会保护啊。

补充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奇特现像,不接屏线的话开关脚就会跳变,变来变去的。接上就好了.

网友A:
请问,屏的型号是什么?能提供下看看是否有屏上的电路问题。。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维修技术与设备还不到位呀。楼主的高压板不良引起的咋搞的那么复杂呢?

网友B:
有的电源板检测确实很严格,四灯灯管稍有差异就保护,我们用的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把保护电路去了,如果不换灯管的话,三星屏用一段时间就容易把灯管线烧糊了,建议还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屏的型号是什么?能提供下看看是否有屏上的电路问题。。

屏是好的,我单独用万能驱动板点起来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源板检测确实很严格,四灯灯管稍有差异就保护,我们用的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把保护电路去了,如果不换灯 ...

关键是我换了灯管了,换了还这样就不会搞了,我用通用板+可调电源一根一根测过电流,每次都有根大概差个0.03A左右,这样换的灯管我用其他的机器上的电源板跟驱动板点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  好了以后告诉声  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