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的屏能不能插到14寸的笔记本里去

楼主(2014-04-29):
15寸的屏能不能插到14寸的笔记本里去

你是个人才!!

网友:
不能挖 首先就放 不进去  然后 程序  接口都不一样啊

网友:
还没看过15寸屏的引脚定义  不过我用133的屏线点140的屏可以的

网友:
接口一样,一般可以点下了

网友:
接口一样一班都可以啊,,只是装不进,大了点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发帖问这个问题什么意图?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为了测试原机的屏坏没坏吧

网友:
只要你放的进去,屏接口一样的话就可以

网友:
借口一样就能,我点过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