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压灯管单灯好坏判断方法

楼主(2014-04-29):
供电脚和开关脚之间接一个2K-5K的电阻,一插电就亮说明灯管为好的。
方法

网友:
没有了呀

网友:
怎么啥也看不到呢

网友:
来晚了,楼主已经下了黑手了啊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拔掉找个笔记本的屏插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 这样也太麻烦了把

网友:
直接拿点屏套件 点就行了 电压上 16左右 电流 0.4左右 灯管亮 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没有那样试过。我看有点麻烦

网友:
有空也学学修屏吧
!

网友:
这样的话 太复杂了 但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明白,让新手不知所措!

网友:
呵呵,如果灯管或高压板出现问题,灯管会亮灭,所以你的方法并不完全。

网友:
每个人维修方法习惯都会不一样但是最终结果都一样的

网友:
弄个高压 做个 测试的不是很好嘛

网友:
没啥大作用吧。。。那么麻烦

网友:
我可以说楼主是在灌水吗?????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用单灯高压板+可调电源看电流才好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