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4-04-29):
不上电维修
开始外观检查 看有无明显问题
没有问题开始对地打值    5大打值
1.检查3VSB有没有接地 万用表红打到二极管档 表笔接地 黑表笔pci-e第10脚 有数值为好
2。检查前置USB  后置USB 中间4个针 打值    如果短路说明桥问题
3.对地打值 cpu附近打电杆 如果短路说明cpu线路问题
4.对地打值pci附近大电杆  如果短路说明桥有问题
5.对地打值内存旁边大电杆。如果短路说明内存线路问题。
下一步                       5大待机条件
1。2.插上电源 测量CMOS跳冒上有无3V, (intel原装板和部分品牌机无电压正常,需要按开机才有)若无3v  取下跳帽,查看第一针是否有3V 有3v 查南桥的RTCRST#是否短路,电容是否漏电。                               无3V查双二极管过来的VCCRTC是否正常io有无短路
3.测量32.768khz是否正常 ,NVIDIA主板还需要测量25M晶振1.6v左右
   两脚电压范围(不能相同)INTEL,AMD   0.1--0.5V
                           VIA          0.5--1V
                           SYS          0.5--1.6V左右
                           nv             1--1.6v左右
如果无电压,查RTCRST#,打值晶振脚是否短路或者断路,拆谐振电容,VCCRTC,南桥。
如果两脚没压差,替换法(先换晶振,再换谐振电容,电阻)最后换南桥。
如果晶振电压超出正常范围之内,先换电容,电阻,晶振,再重值南桥,不行再换南桥。
如果手摸晶振可以通电,先换晶振,谐振电容,电阻,再重值南桥,最后跟换南桥。
NVIDIA主板25m不正常的,如果待机电压正常都是桥问题。

4检查3VSB是否正常  3.3v待机电压
区分多种产生方式以及是短路还是1117等稳压器损坏引起的无电压。
4.1检查方法一,用诊断卡目测3.3v待机灯是否正常。
4.2检查方法二,测PCI插槽A14脚或者PCI-E槽B10脚是否有3.3v待机电压
如果为0v 先断电对地打值看是否短路,短路先下网卡,再拆南桥,不短路3vSB电压转换电路
如果3vsb电压过低,检查3VSB转换电路元件是否正常,拆网卡,IO,南桥。
5,测量待机信号好信号RSMRST#是否为3.3v(查IO图纸或者拆南桥跑线,不同芯片组不同名称,也可以跳过这步)如果电压为0v,先查产生信号芯片待机供电,更换芯片,最后南桥。
                                3大触发条件
                  INTEL,NVIDIA,AMD芯片组:开关--IO--南桥--IO--绿线
                                 VIA芯片组: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1.通常采用的触发                 SIS芯片组:开关--南桥--绿线
                               INTEL原装板:开关---南桥----IO,检测CPU--绿线。
2,常见IO触发脚位如下:
IT8712/8716/8718/8720/8721/8726/8728/的脚位67脚待机,75--72--71--76(GB加31个脚)
1T8758的脚位:2-31脚供电,                           35--33--32--36
W83627的脚位: 61脚供电,                            68--67--73--72
F71872的脚位:67脚供电,                             75--72--71--76
F71862/71882/71883的脚位,68脚                       80--81--82--83
F71889的脚位:65脚供电                               76--77--78--79
it8705/w83697/w83687无触发
3,使用83627系列IO和ITE系列IO的触发原理
正常的跳变方式:触发开关前--触发开关中--触发开关后
W83627系列        68脚为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67脚为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73脚为低/高电平---持续高电平
                  72脚为高电平------持续低电平
(W83627hf和W83627的68脚为低电平--高电平--低电平)
ITE系列(ITE8711除外)   75脚为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72脚为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
                         71脚为低/高电平---持续高电平
                         76脚为高电平------持续低电平  技嘉GB专用IO所有脚位加31
IO更换原则
ITE的需要分型号,版本是否支持技嘉专用, 型号不同,版本不同可以尝试替换,专用和非专业不能替换
WINBOMD的只需要分型号,但是信号中F=G F是有铅 G是无铅而已
FINTEK的尾号有G是无铅 可以互换,F7187F  =F71872FG
w83627    1。如果开关无高电压,查开关的上拉电阻,电容,IO
2,如果开关有高电平,但按下开关 68脚无跳变,查开关到68脚的线路
3,如果开关前67脚没有3.3v,先查IO的供电和替换IO再换南桥
4,如果按开关时67脚没用跳变,始终为3.3V则IO无供电或者IO坏
5,如果按下开关后73脚依旧低电平 先测73脚是否短路,再查南桥的待机条件。
6,如果68.67.73脚都正常跳变了,72脚始终5V,则IO坏
7,如果72脚已经变成0v低电平,绿线仍然=高电平,72脚到绿线线路断线。
8,如果按开关后,绿线跳变为低电平,依旧不上电,那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收藏了  没事多 看看 还是有好处

网友:
这个步骤很清晰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
晕倒,照着抄下来。。不顶用哪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很好,

网友:
再次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贴不错吗,收藏了 ,有没有那种没复位检修流程。我对没复位的特别头疼

网友:
真棒!赞一个!顶起!

网友:
再次学习了.多谢谢

网友B:
好多错别字,不过还是要支持楼主的

网友:
1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不辞辛苦的整理出来这些

网友:
先收藏、闲的时候漫漫看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详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照着抄下来。。不顶用哪

打字都累啊 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多错别字,不过还是要支持楼主的

额 上课的时候打的  平常打字也不太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额 上课的时候打的  平常打字也不太正确

呵呵,不管错与对,只要看的懂就行,就像修板子一样,不须要过程,只要把板子修好就行

网友:
牛  啊   好东西 分析 的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照着抄下来。。不顶用哪

不容易啊,同班同学给你10分。。

网友:
IO脚位做了个合集  记忆力不好,可以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管错与对,只要看的懂就行,就像修板子一样,不须要过程,只要把板子修好就行

是呀  现在刚开始接触 需要多理解 才能有思路

网友D:
佩服,把徐总教师后面的主板工作流程都打出来,你好过拍照更直接,无语

网友E:
好东西先手下,要一点时间消化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先手下,要一点时间消化一下。。。。。。谢谢楼主

额  必须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把徐总教师后面的主板工作流程都打出来,你好过拍照更直接,无语

老徐不让拍照啊

网友E:
哥们,主板的时序图能否COPY,这些我现在急需啊!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哥们,主板的时序图能否COPY,这些我现在急需啊!谢谢了!

时序图?这个我们昨天才讲  我现在还模糊

网友:
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图?这个我们昨天才讲  我现在还模糊

没关系,每一个大师都是从小白白开始成长的。。。。。。。不过还是期待时序图啊!到时候不要忘了给我一份。。。。哦!QQ:531105400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

网友:
好给力的 宝贝 这才是我们小白看的懂得   就该多发这些的

网友:
打出来,贴在墙上,天天看

网友(2014-05-29):
实地的东西都全被你发上来了,虽说是经个人自己再整理

网友:
太经典了,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太经典了!

网友:
思路清楚。新手蛮好的。

网友:
又学习了我还差的远呢

网友:
楼主总结的相当详细....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总结的很好,非常有实用价值。

网友:
跟饼哥的上课笔记一样,其楼主还真不用打那么辛苦的,直接截图下来就OK了

网友F:
哥,我知道个软件是不用打字的,拍图就好了啊!!我书上跟你的一样喔

网友:
学到了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不用怎么详细     简单的修下就ok

网友:
楼主  好人啊     收藏了

网友:
收藏,没事慢慢研究!!!

网友:
写得很全。。。 以后修到不开机的可以来参考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我知道个软件是不用打字的,拍图就好了啊!!我书上跟你的一样喔

自己打字印象深刻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