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楼主(2014-04-29):
这两天遇到两个华硕笔记本喇叭呜呜响,用耳机没事,刚好有同型号的就换了,一时还是不行,后来重装一下系统,在官网下了驱动好了,够折腾的

网友:
华硕笔记本的声卡驱动不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好像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碰到一台是把屏盖下时,喇叭会有异常声音,但是没解决!
不过这台叫我也知道驱动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