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N78C主板开机不跑马重启

楼主(2014-04-29):
上电开机10秒左右关机重启,测试卡不跑马显示89无显示,内存CPU都换了场效应管和快恢复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一样。快恢复二极管栅级电压有10V电压?时钟芯片有两个电感烧过换是去还是一样。

网友A:
先测量,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吗

复位正常CPU供电正常,用CPU假负载测到时钟两脚没有电压,没有同型号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