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M LX3 PLU一秒断电维修小法

楼主(2014-04-29):
华硕M5A78-M LX3 PLU一秒断电,重新触发再断,拿掉12V供电不断电,不是短路保护,网里查资料说822通病,但是我呵呵不起来,因为这板CPU供电芯片旁没有822,最后抱着死马焊活马的态度,把EPU帝边的102排阴加焊一下,居然不断了,上U内存开机正常了,估计是102排阻有问题,为免后患,更换一排阴,修复完毕

网友(2014-06-19):
注意规范用字——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字。谢谢!
这板子还没过保啊,就开始修了啊

网友(2014-04-29):
不错啊,又学到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触发掉电 在触发还是掉电  一直可以触发

网友(2014-06-19):
原来华硕还爱坏 10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