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7205不通电

楼主(2014-04-29):
通电就断电,测12V——CPU供电管,发现一个短路,更换后不断电,就是CPU电压不出来。看电路图发现UV1电源管理IC也坏了。就这样修好,

网友:
管子坏也需要再判断下管理IC是否坏

网友:
一般都是一起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把IC烧坏了,查下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