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求助!求刷好的BIOS!可直款!

楼主(2014-04-29):
我是新手!一台联想Y510笔记本出现开机报not enough space in runtime area ! !SMBIOS data will not be available,press F2 to Resume错误,按F2可以进系统使用。查论坛,刷BIOS可解决问题!求刷好的BIOS!我直款!我的965主板,8400显卡!我电话是:13736034163!

网友A:
看不明白啊,你是没有编程器吗?又没有程序?这种情况报板号最准确了,还是以板号为准,如果有编程器,从论坛下就可以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啊,你是没有编程器吗?又没有程序?这种情况报板号最准确了,还是以板号为准,如果有编程器,从论 ...

刚刚出道,什么都缺!

网友:
推荐楼主买一个TL866通用编程器,很好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