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触发不显,和不认盘。

楼主(2014-04-29):
        本人新手一个,还在学徒阶段,来讯维有段时间了,发个帖,虽然在你们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我们新手而言,修好一台机子,可以高兴半天,不足之处还望大神们,给予指正,更开始接触维修,以后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望论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废话不说了!

      一台DELL1420的,刚接到手是开机不显,显卡门故障,心想加焊一下就行了,拆下来就上了BGA,走完六段,满怀信心的,拿下来试机,结果却不令人满意,还是不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显卡有问题,又上了BGA,取下来,找了同型号的,更换了一个,虽然不怎么有信心了,但是还是满腔热血,试机····亮机了,但是故事没完,看管们还请稍安勿躁。。。。。。

  机子都装好了,挂硬盘开机,因为用的是可调电源,出来适配器报错,没在意,直接跳过,但是进不了系统,当时就有点晕了,怎么会这样??就拆下硬盘放到别的机子上,却是一切正常,无奈就找了一块20G的测机盘,试试,还不是不行,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还是出现了。作为新手瞬间就头大了,也没什么思路,于是就找了图纸(图纸稍后奉上)找到硬盘供电部分的。

  很明显HDDC_EN是硬盘的开启信号,然后搜索此信号,到EC的第31脚,

根据电路图,+5V_HDD要想得到电压,Q9必须为高电平,为了使MOS管完全开启,Q9的G极经过+19_ALW上拉得到,同时Q9要想导通Q11G极必须是个低电平,那么Q12就必须为高电平,所以HDD_EN必须是个高电平,测EC的31脚已经输出高电平了,那么也就简单了,最多也就是MOS管损坏,一级一级的向下测,测到Q9的G极时没电压了,喜出望外啊,心里乐坏了,看电路板Q9位置一个电阻,R48100K只有一脚连在电路板上了,乐坏了,但是乐极就容易生悲,焊的时候,用镊子夹得太近,零件又小,直接飞出去了,也没打算找,那么小肯定找不到,当时想短接起来的,但是由于是新手,不敢那么做但是图纸上标出了电阻的大小,就从料板上拆下了一个大小相似,阻值相同的电阻装上,开机触发测硬盘电压5v有了

装机,启动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新手应该特别理解,到此结束,以后还会给大家分享维修经验的,在讯维这个大家庭里,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不知道坛里大神是否发过,因为是第一次发帖,语言上,和过程,可能有错误,还望大神给予指正批评

图纸:

网友:
新手首次发帖,不足之处,还望给予指正!!!

网友A:
不错,嘿嘿,学习了,以后不认硬盘我也按照你这个思路去维修

网友B:
真接把Q9导通就可以了,有电路还好点若没有不就走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接把Q9导通就可以了,有电路还好点若没有不就走不通了

恩恩 因为是新手  经验不足,直接导通害怕烧坏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嘿嘿,学习了,以后不认硬盘我也按照你这个思路去维修

不敢 拙见 以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C:
我现在连电路图还都看不懂呢,大家一块努力吧。

网友D:
R48是输出端的,应该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样灌水,会扣分的·······

网友E: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不错了!加油

网友F:
楼主有思路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修好一台机子可已高兴一会啊

网友G:
楼主有思路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修好一台机子可已高兴一会啊!修版还是要细心观察,人后在修,这点很重要,新手修好个东西真的不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连电路图还都看不懂呢,大家一块努力吧。

电路很好看,把电子基础,学好,自然就懂了,,,,,我就是到电路板上就头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R48是输出端的,应该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那个是开启Q9的,没有此电压Q9无法导通,也就没有+5_HDD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不错了!加油

恩恩   鸡冻好半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思路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修好一台机子可已高兴一会啊

恩恩   新手修好很小的问题,就很满足了   可以高兴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思路啊。。对于我们新手来说修好一台机子可已高兴一会啊!修版还是要细心观察,人后在修,这点很重要 ...

是啊  思路很重要,  不理清思路会走很多弯路的,最可怕的就是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I:
从图纸上看:R48 接在 Q9 的 S 极上,我不知道是怎样影响Q9导通的,正在学习中。

网友:
硬盘供电缺失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从图纸上看:R48 接在 Q9 的 S 极上,我不知道是怎样影响Q9导通的,正在学习中。

                      ...

我打错了 是r46········不好意思  别误导大家了······

网友:
恩恩 是的

网友:
额 这和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J:
新手,不错!思路明确,不乱阵脚!值得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不错!思路明确,不乱阵脚!值得表扬

恩恩      谢谢   以后不懂的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打错了 是r46········不好意思  别误导大家了······

嗯,不错,这样我就懂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开启Q9的,没有此电压Q9无法导通,也就没有+5_HDD电压了

R4就对了。

网友K:
屋漏偏逢连夜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不错,这样我就懂了,祝你好运!

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吧,,,打错了,多多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屋漏偏逢连夜雨!

额   什么意思??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谢谢夸奖,都是拙见,见笑了

网友:
分析的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简单,涉及的东西少,

网友L:
同是新手,跟楼主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同是新手,跟楼主学习

我也只是略懂皮毛,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只是略懂皮毛,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恩,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H:
恩恩   互相扶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恩   互相扶持

有技术就有市场,借迅维平台打造我们的未来。在这儿感谢迅维平台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