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VI MB 07200-1M2 烧了个片还是管 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么

楼主(2014-04-29):
宏碁4710Z 主板 VOLVI MB 07200-1M2 具体如图

网友A:
很明显是一个二极管,可以不用焊上去

网友:
会不会是个电容啊

网友:
是个二极管,如果是稳压二极管的话就不用装上了,如果是保护隔离的管,就要装上。

网友:
看着像保险, 不过如果有1脚接地那么就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一个二极管,可以不用焊上去

可是主板接电源没有反应呢~

网友C:
很明显是个保险  看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直接换个上去就行了 ,估计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个保险  看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直接换个上去就行了 ,估计是后面有短路

其他位置都完好~

网友C:
很难想像后面没短路的 ,公共点或许没短路  可能通电以后 供电管就导通引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想像后面没短路的 ,公共点或许没短路  可能通电以后 供电管就导通引起短路

我再重新检查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难想像后面没短路的 ,公共点或许没短路  可能通电以后 供电管就导通引起短路

确定是短路了

网友D:
像是个对地保护的2级管子吧 ! 你去淘宝看看 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像是个对地保护的2级管子吧 ! 你去淘宝看看 到底是什么

谢谢 已经确定是板内存在短路 还在排除

网友:
看着像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已经确定是板内存在短路 还在排除

板子内部短路了!你把他掏开 看看短路不了 是在不行 就放弃了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主板接电源没有反应呢~

测量此管两端是否对地,不对地且一端为19V,那就是个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此管两端是否对地,不对地且一端为19V,那就是个二级管

ok 回头 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此管两端是否对地,不对地且一端为19V,那就是个二级管

是二极管~~~~~

网友:
找不到型号还真是纠结的问题  板子位置是D28   板子图没找全 论坛上的下载是损坏的~

网友:
查一下图纸,或是上淘宝上看一下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