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重启,蓝屏,死机 ,这几个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29):
不定时重启,蓝屏,死机,这些故障都很难修,死机还比较好,那两个我很少修好过,也不会用示波器,希望有人能教我,或者有一些专门的视频解决,需要交学费也行!QQ791800266

网友:
好好在迅维学习,这些故障迅维可以解决的

网友A:
这些故障需要经验的,你实地人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蓝屏得看代码吧,情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故障需要经验的,你实地人员不会用示波器?

学主办的时候没教啊

网友:
虽然在讯维注册有段时间,但发贴还真的很少,为了表示一下我来这里的诚意,也来给你提几个这方面的思路吧~
重启故障:1,查CPU、内存供电;CPU供电这就不用说了,差相引起供电不足导致欠压保护重启有木有小盆友遇到过?呵呵~所以这个也是必须要量测的重点。内存供电不足虽然往往会出现蓝屏等一些不稳定的现像,但引起重启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蓝屏、重启和不定时死机这里也是要查的重点(这里主要先针对重启的问题讲,一会再讲蓝屏和死机)
               2,各主要芯片的复位,复位电路引起的重启相信大多数都赞同吧~
               3,3.3V供电,这个也应该做一个重点查,实际中有不少是这电压被拉低引起
               4,再来说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那就是辅助电压(主要是3.3V_SB,其它少见)引起的重启,这个有木有盆友遇到过呢(又在这 老费口水的瞎扯~,呵,调节一下气氛嘛),这个电压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但实战中能不能注意到还真是难说,嘿嘿~至少有不少老鸟让我帮忙修出的就不在少数 ,不扯了,这个电压异常会引起重启、死机、不稳定挡机、死机,其中不稳定挡机死机占最多数,量测时体现在对地阻值变小,但电平很多板正常,所以之所以说它隐蔽就在这里,因为现实中有很多习惯用表量的朋友有相当部分会去量电平而疏忽掉对地阻抗,而这个电压出问题又不太影响功能(多部分影响主板的稳定性,所以这个故障对那些所谓的大厂,尤其是那些ISO免检的大厂品质尤其致命,因为在工厂的功能测试中大多数程式都没有测试这项的内容,因它不影响功能测试,所以很多这个电压有问题的工厂还能照样一路PASS的测下去,直到入库N久抽检还能发现不少这样的问题,至于有木有流到客户手~嘿嘿,到这里我表示木讲~我曾经在某厂驻厂时就被反馈老是在抽检死机、重启或不稳定挡机的,后来查出就是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这里就不点厂名了), 所以遇有不稳定挡机死机的,这电路的电平和阻抗是一定要确认。
             5,南桥RSMST信号是否稳定;
             6,南桥32.768时钟是否稳定;
蓝屏故障(手敲累了,下面简单些讲,各盆友见谅):
             1,查内存供电、各地址、控制和数据线路;
             2,内存挂接CPU的,查CPU外围给CPU内部内存控制电路的供电;
             3,查北桥供电和外围电路;
             4,查I2C线路;
             5,查网卡模块(这个实战中很常见,主查对像);
相对来讲这几点是蓝屏的主要几个地方,当然还有很多其实问题引起,要根据现场实际状态进行判断(上面有盆友说看代码,这点也不错,这个在现场判断中是个很重要的依据)。
至于死机和挡机部分,上面讲到的不少地方已经涉及到了,现在有事要出去,还有几个常见的死机和挡机情况等我有时间再来这里显摆显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