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L30 CPU溫度過高

楼主(2014-04-29):
CPU T2450 內存 2G
上網 CPU溫度約50度,但看片溫度達80度
已清潔風扇和換散熱膏都是樣
有方法可降低溫度嗎
請各位大俠指點謝謝

网友:
CPU 散的铜管不散热了。换套CPU散热铜管试试吧

网友A:
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吗?

吹出來熱呀

网友:
换个高端点的CPU

网友:
加散热底座试试。还有人换低频的cp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