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4-30):
插设配器 待机电流0.011 电源指示灯亮,过几秒待机电流变成0.006 电源指示灯熄灭 。按开机键,有触发动作,电流跳到0.04 掉电。拔掉设配器再插还是上面的情况。求大神指导。拆下内存 还是一样  ,拆下CPU  电流跑到 0.18 不掉电了。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还不行   换一下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