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软件WINHEX使用

楼主(2014-04-30):
数据恢复实质是恢复64个字节
MBR-C盘-EBR-D盘,
MBR为整个硬盘的第一扇区占有512个字节,前446个字节为主引导程序,后64个字节为分区表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恢复的数据,一共有4个分区表项(16个字节为一个分区表项),一般我们都是恢复前两个分区表项就行了,这是针对一个主分区来说的。
记住分区类型:07表示文件系统格式也就是NTFS格式      OB或OC表示文件系统格式也就是FAT32格式       0F表示扩展分区实际上也就是D盘
恢复数据程序如下:(winhex软件)
第一分区表项:80 01 01 00 07 FE FF FF 3F 00 00 00  _  _   _  _
80表示活动分区  01 01 00表示起始磁头 扇区 柱面
FE FF FF 表示结束磁头 扇区 柱面 3F 00 00 00表示MBR的扇区数(MBR占有了63个扇区数,0——62为MBR)
— — — — 表示C盘的扇区总数
找出C盘扇区总数的方法:偏移扇区——63——点视图——模块管理——NFTS引导扇区或者FAT32引导扇区——合计扇区数或大容量扇区——复制里面的数字——运用计算器——C盘扇区总数等于合计扇区数+1(加1是因为根据LBA寻址方式)得到的总数转为16进制数就是c盘扇区总数,然后记得倒过来写上去就行了
算出MBR扇区数C盘扇区数即可求出(EBR扇区数等于MBR扇区数+C盘扇区数)
最后用整个硬盘扇区总数—EBR扇区数等于MBR扇区数—C盘扇区数—剩余扇区数即可求出D盘扇区总数然后要记得转为16进制数,然后即的倒过来填就行了
第二分区表项:00 01 01 00  0F FE FF  FF — — — —  — — — —
前面的 — — — —填EBR扇区数后面  — — — — 填D盘扇区总数即可
数据恢复软件有easy recovery

网友:
能有截图会更好理解些。

网友:
为啥我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0F表示扩展分区实际上也就是D盘
楼主这句我不赞同,如果C盘后只有一个分区那就是D盘,扩展分区代表的是主分区后的所有逻辑分区。

网友:
主分区能够恢复了 就是扩展分区不会

网友(2014-05-30):
真难懂,欢迎学习学习。

网友(2014-11-14):
这个软件很强大   看到数据恢复公司在用 他  可惜我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