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虹LED24760X为何不能一通电,就开机,还要按下开机键。

楼主(2014-04-30):
品牌液晶电视,都要这么设计的吗?如果把主板上的:“STB-POW”脚,始终接5V,就可以一通电,就开机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主板

网友:
他只是把高压,升压部分电压开启。没有这个信号灯不亮,

网友:
应该不行,因为等于长按,长按就意味亮了再关,还有某些机种因为这样会根本不响应。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如果把主板上的:“STB-POW(待机\开机控制脚)”,始终强接5V,会损坏主板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会的没有保护了吗

网友:
可以啊 把5VSB 连接到5V上 一上电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