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升级BIOS 卡LOGO

楼主(2014-04-30):
原本客户自己升级官网BIOS开机卡LOGO      刷回旧版还是卡LOGO        如果主板不接右面USB3.0   就可以正常进系统    求办法  怎么解决

网友A:
右边小板上还有网卡吧   拆掉感觉一下

网友:
估计是先把它断开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小板上还有网卡吧   拆掉感觉一下

一开始网卡还能用    就升级完BIOS就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还是没有刷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网卡还能用    就升级完BIOS就出现这问题了

这个就要排除下了   不是插上小板不好用吗   上面还有啥啊

网友C:
重新刷  没办法了 从哪里出现的问题就要从哪里排除

网友:
N5110的USB供电芯片容易坏,查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排除下了   不是插上小板不好用吗   上面还有啥啊

我排除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  没办法了 从哪里出现的问题就要从哪里排除

我用官网的最新的刷的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 在论坛重新找个BIOS  低版本的BIOS试下

网友:
排除法  一个个排除   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