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触摸以及键盘失灵

楼主(2014-04-30):
AIR触摸以及键盘失灵
键盘失灵

网友:
苹果的机器还么搞过,好了么楼主

网友:
没有搞过额

网友:
有没进水?新款的AIR键盘排线连到触摸板,再从触摸板走排线到主板。触摸板最容易进水了。

网友:
还有,你是装WIN7键盘触摸不行吗?如果是的话,是你的win7系统不带USB3.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