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f300 cf320的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30):
看了五一团购有点心动,虽然用的时候不多也想弄一台试试,不知用过的感觉怎么样?

网友:
要买就用360,买300还不如买二手的CF360

网友:
没用过,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60也不错啊,成功率能达到90%

网友A:
谢谢二位的回复,据说焊芯片成功率低的原因是PCB塌陷的原因,防塌陷的机器是怎么做到的?和着两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好,这两款机器都是三温区的BGA返修台,性价比是很高的,上下温区是热风,底部发热管加热,CF300这款机器的上温区是步进电机控制上下升降,上加热头不可以左右移动,这个对平时拆焊芯片没有什么影响,CF320加热方式和CF300是一样的,上加热头可以上下,左右移动!配置有真空吸笔,高亮度LED照明灯,横流冷却风扇,可对加热后的PCB板进行冷却降温,机器比较小巧不占空间,你可以考虑一下,也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电话:18823372741   0755-61506412  QQ:19364830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二位的回复,据说焊芯片成功率低的原因是PCB塌陷的原因,防塌陷的机器是怎么做到的?和着两款的区别在 ...

你好,造成PCB塌陷的原因是没有固定好板子,或者是板子加热前没有经过预热,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的PCB板塌陷,我们的机器是三温区,底部是预热区,做板子的时候可以先打开预热对整块PCB板进行预热,这样可以避免板子在局部加热过程中的变形塌陷,加热完成后不要马上取下PCB板,要打开横流冷却风扇对板子进行冷却降温处理,做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有效避免板子塌陷变形的情况发生。

网友:
320的机器下风嘴是可以上下升降的,调整下风嘴的高度支撑到主板,就可以完全避免焊接过程中PCB塌陷了。

网友(点评):
有两个问题:1、这两款BGA是否可以焊接台式机大板单桥并且桥在cpu座下面那种主板;2、如果团购不足10人的情况下怎么办?团购有100元兑换券的优惠吗?

网友:
焊单桥大板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论坛里面我发过相关的视频。
团购具体操作流程,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QQ:2919279223

网友(2014-09-25):
CF320为什么上风嘴前后不能移动  芯片下风嘴对位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