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赛普特电源板

楼主(2014-04-30):
求赛普特电源板

网友:
你是刚修显示器吧!找个通用的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就是,改个通用的就完了,费那个劲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改个通用的就完了,费那个劲干什么

关键不会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