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LM1520液晶显示器,打开后屏幕闪亮一下后黑屏

楼主(2014-04-30):
AOC LM1520液晶显示器,打开后屏幕闪亮一下后黑屏。
分析与检修:对比正常的显示器,测驱动板到高压板上的各电压正常,故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测高压控制芯片TLl451供电端9脚无电压。来自驱动板的高压启动信号(ON/OFF)通过一个晶体管对TL1451的9脚供电进行控制,如图所示。当高电平(3V)到来时,Q12导通,Q10获得偏置电压也导通,12V电压加在Q10的C极,从而给TL1451供电。如果Q10、Q12中有一只损坏,TL1451的9脚的电压就会不正常。

  图 例3高压启动控制电路

  实测Q12的基极有3V电压,其集电极的电压接近0V;Q10的发射极有12V电压,但Q10的集电极无电压,判断Q10损坏。该晶体管为贴片晶体管,看不清型号,试用SO1550代替,故障排除。

popo205 -5 纯粹忽悠。
吴正海 -10 山寨

网友:
分析的不错,就是不知道那图是不是你自己跑出来 的啊?

网友:
抄袭很爽吧,小心被人高尚法庭,以后转载最好注明,不然会兽人鄙视的

网友:
亮一下就灭 我一般换高压板

网友:
说得那么 那听。一般ON/OFF是直接加到阴极IC,我不相信你这样维修。我遇到的闪屏,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线圈,都是直接外加高压条。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原理讲解和实际操作到位,高手,支持一下。

网友:
想法不错。这种情况我暂时还没遇见过;我也是该驱动板;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楚,我也赞一个,不过,我平时遇到这故障直接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有分析头脑。不像别人上来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