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进水会掉电

楼主(2014-04-30):
苹果A1369进水后开机电流跳到0.18就掉电,打开检测只有背面BIOS边上有发霉,量过也没有短路的,不知道跟桥有没有关系
掉电
苹果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或者量下BIOS工作条件。

网友:
苹果和别的又没什么区别 就按标准时序修就行

网友:
 仔细认真查一查

网友:
拿酒精刷干净,再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