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b150n不开机(在线等)

楼主(2014-04-30):
s22b150n不开机,论坛的bios全部刷过,编程器是tl866cs,HM215WU1-500屏,各点电压见图.
铁板上是:
BN63-07709A
W.S 11#

网友:
三星官网可下载

网友:
上次看了没看到,可以给个连接吗

网友A:
也不一定是 BIOS的问了吧  看看驱动板的供电 有没问题

网友B:
可以试一试 三星的bios更新软件 SamsungFirmwareUpdater  把显示器 接到显卡的另一个vga口上,打开软件 如果有提示更新的话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 BIOS的问了吧  看看驱动板的供电 有没问题

上面图上有各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一试 三星的bios更新软件 SamsungFirmwareUpdater  把显示器 接到显卡的另一个vga口上,打开软件 如 ...

更新软件更新不了,说以是最新的

网友:
不知道上面粉红的六脚DF1A 1H是什么元件

网友:
搞好没有啊我跟你一样问题,BIOS刷了N个了

网友:
你有没新的BIOS换过呀,我这里没有新的BIOS,有些BIOS能刷进去,但就是坏的,我怀疑有可能是BIOS坏了,型号25X40BV

网友:
修了我一天了,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开关板有问题,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t=S22B150N%2BBIOS

网友:
耐性可加。看来我以后也要多看贴子了。

网友:
是的换个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