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风扇不智能怎么办

楼主(2014-04-30):
我有一块联想品牌主机,主板是l-iq45,风扇一直高速运转,正常应该是低速的,BIOS里面找不到调智能项,有没有那位大哥会的,忙小弟一下。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源风扇的黄线也就是12V  链接到5V上就好了

网友:
同样求助啊。我很喜欢这里,谢谢

网友B(2014-10-16):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源风扇的黄线也就是12V  链接到5V上就好了

会不会把主板烧掉?我的意思是黄线跟另一根线换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把主板烧掉?我的意思是黄线跟另一根线换换

不会的  我试了 无数次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我试了 无数次了 哈哈

风扇四个脚:1GND (0V) 2VCC(12V)  3风扇测速(不插风扇10V插风扇5V)   4转速调节(好像是2.5V左右)把2.3脚上的线都擦在3脚风扇不转电压不到5V  没有试过把2.3 脚调换位置 我就在主板上拉了一个ATX5V跟风扇焊在了一起  就是换风扇不大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四个脚:1GND (0V) 2VCC(12V)  3风扇测速(不插风扇10V插风扇5V)   4转速调节(好像是2.5V左右 ...

我一般把12V直接插到5V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