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0BW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4-04-30):
求三星940BW驱动板上的R214 电阻的大小 在MCU右边的 驱动板的板号是BN41-00710B

网友:
直接给他换块通用的驱动板不就行了吗,那么麻烦

网友(点评):
要提高技术,不是换板能解决的

网友:
你找MCU定义图 看看连那个脚的估计一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又不是几十万的东西 ,那还可以去研究下技术 现在的显示器太便宜了,没有多大的必要去研究   问题是的想想怎么挣钱。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就行嘛,省事,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