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装电池不开机不亮,插上恒流源就能点亮。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4-30):
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
速度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电源能开机 用电池不能开机 这坑定是电池充放电模块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 看看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再看 电路图 电池到充电芯片之间的线路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电源能开机 用电池不能开机 这坑定是电池充放电模块的问题啊

看看是不是mos管坏掉啦 是电池充放电单元电路里的

网友:
电池是不是坏了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 MOS管子 G级是不是低电平 看这个低电平 哪里来的 看下图  也好找的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电池有问题了,换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查电池供电是否正常啊。插上电池看主电压是否有,然后按开机键看后级主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插上电池,插上电源,能不能充电?????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两 个同时用能点的亮吗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来说短路的比较多上电池短路用电源正常  一般都是电池接口附近有几个COMS管损坏 N沟道的仔细找找

网友:
查电池芯片,接可调电源和电池,看看电流的变化。。。。。

网友:
装了电池可能就大电流 然后保护了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试,再查主板电池部分

网友:
直奔充电电路,还要问!!!!!!!先排除电池

网友:
查查充放电路的八角控制场管是不是花了

网友:
先看看电池是不是坏了啊,然后看看电路  测测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