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不认硬盘[已修好]]

楼主(2014-04-30):
进入BIOS后不能找到起动盘,我插上U盘,能显示出U盘,但不显有硬盘,换上一块,也不能认,从U盘起动也起动不了.复位BIOS不行,重刷也不行,难道是主板坏了,换上新电源一试,竞然OK了.可能是电源纹波太大了吧.

网友:
换新电源的意思是 换块适配器是吗

网友:
遇到个趴活,,

网友:
神一样的男人啊 哈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居然想到换电源了,厉害,咋看还以为是bios问题呢,可刷bios没办了,额

网友:
一快神奇的板子,必须有神奇的人来修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不跑码的,换新电原就跑马

网友:
各种毛病各种有 确实需要多看看

网友:
电源是最能引起问题的

网友:
这么神奇的事都能发生

网友:
有些是南桥坏吧

网友:
电源大电容估计鼓包了,带不起负载。。。

网友:
整机来,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以后修板,第一步要先换电源,看看好了没有,如果好了,就直接跟顾客说板修好了,但是你的电源是坏,你看需要不需要换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的很多..我这边大把的给人上60一个的电源的..接口做工和电源本身做工差的要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多半可以离硬盘近点听到硬盘泄气一样的使用..12V带不起硬盘而已...

网友:
应该是电源接硬盘那个接口接触不好啊。。。

网友:
一般来说修板还是不要用客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