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通电0.54左右 南桥 CPU供电芯片 已换

楼主(2014-04-30):
网上搜索的问题 都挨着处理了   南桥  芯片  还有的有网卡问题的 都弄了 还是不行  取了CPU供电芯片24脚的接地电阻CPU有供电 装上去没有

网友:
联想G系列都很坑,尤其是显卡问题,而且板子还都老薄了

网友A:
联想G系列都很坑,尤其是显卡问题,而且板子还都老薄了

michael420 -3 重复资料

网友:
这个是要查信号的。看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系列都很坑,尤其是显卡问题,而且板子还都老薄了

你干嘛复制人家的东西?灌水

网友:
前阵子接了一个G450,来时有点小花屏。其他没问题,稍微按下C壳就有可能不花了,觉得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又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没解决,最后不得不换板子了

网友:
95831换一个

网友:
查查各处的电压

网友:
不要乱干着干那的,这么小的电压还是修电压,也许就是个小问题,不要想的那么复杂,一步一步来终会找到的,不要上来就干着干那的,最后你修好了,可能其他的有被你干坏了。

网友:
上次修了G460就换了个EC网卡不能用声卡也不能用可恶的是屏幕有时还跳

网友:
期待楼主的胜利成果,从中学习

网友:
看得我有点乱,现在就是没有CPU电压,是吧?

网友:
  慢慢查南桥跟95831之间的通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