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充电问题

楼主(2014-04-30):
各位好
想请教一个关于充电问题,电池口的温度(BATT_TEMP)检测
没插电池时有3.3V,插入电池被拉低到2V
充电芯片脚位都已检测没问题。
换了新电池也一样不充电,(之前的旧电池已坏,也担心新电池有问题)
我只想请教BATT_TEMP的有电池及没电池的电压
谢谢

网友:
电路图上应该查的到吧,先测下电池接口各PIN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再测电压

网友:
充电的电感有没有电呢????有没有原件击穿呢?

网友:
插上适配器及电池
充电芯片SL6251的DCIN脚位电压19V,VDD有5V
EC有发出FSTCHG(3.3V)开启了芯片SL6251的EN脚位
EC 发出的IREF到芯片的CHLIM脚位有0.26V这个就不清楚要多少V了?
VREF的电压2.39V
ACSET9.5V。
插上适配器及电池待机时,测电池口的正负有12.8V
开机后显示 "Plugged in ,not charging"不充电,测电池口也没电压了
有时可以充电只10秒就不充电了
在学习中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