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C 关不死机

楼主(2014-04-30):
联想B460C  不触发,先刷BIOS (忘记保存了)无果   ,后测量出3,5V微短 ,  3,5V 修好后,能触发了,  但是进系统在系统下关机  关不死机, 关机后,电流还有。0。8A  ,风扇一直在转,  感觉BIOS 问题,  在淘宝上买了好几个BIOS ,刷上去不是不触发,  就是点不亮,  能点亮的还是一样关不死机,  EC换了, 感觉是BIOS问题 不想换南桥了, 求大神指点,    或者手里有这机器的朋友麻烦给我备份个BIOS ,谢谢  版号是:BM5958.   HM55    I3 -350CPU

网友:
BIOS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A:
楼主,有些机子的显卡驱动不对也会导致关机不彻底,进安全模式下看下能不能正常关机。希望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
以前碰到过好几台都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机子的显卡驱动不对也会导致关机不彻底,进安全模式下看下能不能正常关机。希望可以帮你解决

PE下也关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好几台都是刷BIOS就好了

关键是我找了很多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可以先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D:
打个电源管理程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换个系统试下

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个电源管理程序试下,

这个有用?

网友:
换个bios片在刷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