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页
DELL M4040的EC无供电的新发现

楼主(2014-04-30):
今天得到一台DELL m4040的机,板号:DV14 AMD,裸板无待机。正规维修思路查EC供电,复位。。。,第一步就发现EC没供电,照图追来源。。。条件都正常,死活不出。无果对着板仔细目测发现内存槽下方有一处小黑点,清理后发现是R2772进了不明少许液断开了,上锡连接好上电,按开关,主板上电一路高歌。。。OK
为什么R2772断开了会造成EC无供电,望大家指点迷糊。。。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锐杰电脑3
反对楼主:
你就是一个鸟人,乱在扣分

网友:
待机的电池电压啊,S5状态下的3.3V 本来是直连的现在断开了就缺了一条件VCCRTC
同意楼主:
5.0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是电路保护吧

网友:
季中海
同意楼主:

网友:
所罗门工作室
眼睛不错。一炮打响

网友:
揮筆☆寫青春
同意楼主:

网友:
ytd
RTC电路过来的确实如此
详情

网友A:
那要看图纸看这个R2772具体的作用了
光远芯维
为EC的VBKUP脚供电。EC这个脚有供电才发出一个信号开启EC供电(我是这么认为的)
详情

网友:
进水的仔细查看 有惊喜

网友:
工作条件没满足吧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还是只是EC 无供电

网友B:
我的戴尔2420也是这样
光远芯维
真的,有同样案例就好说明点问题了。对这个图里有个“PSL“一直不明白啥意思
详情

网友:
进水的要仔细看啊 能中奖的

网友:
这个和ec供电没关系吧

网友C:
这个也是供电的,来自于RTC电路的3.3V
光远芯维
跟RCT没关系吧,EC内也没有RTC模块吧,有空你看下电路
详情

网友D:
很多这样的,懂不懂就把EC给换掉的,还得查查有没有腐蚀什么的才行啊
光远芯维
我怀疑的是这个是不是DELL机的特点。以前月饼大师带我们分析过这个电路,按原理来说这个也不是上电的条件,只是这个实测有这个现象,以后得引起注意下。。。。
详情

网友:
做维修的要细心,那样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断线很常见呀。

网友:
腐蚀了电阻,嗯

网友:
那个是RTC电路有问题吧。。腐蚀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容易忽略,。

网友E:
没有这个,EC供电也应该有啊,会不会这电阻腐蚀后有对地的情况拉低了EC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图纸看这个R2772具体的作用了

为EC的VBKUP脚供电。EC这个脚有供电才发出一个信号开启EC供电(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供电的,来自于RTC电路的3.3V

跟RCT没关系吧,EC内也没有RTC模块吧,有空你看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这样的,懂不懂就把EC给换掉的,还得查查有没有腐蚀什么的才行啊

我怀疑的是这个是不是DELL机的特点。以前月饼大师带我们分析过这个电路,按原理来说这个也不是上电的条件,只是这个实测有这个现象,以后得引起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戴尔2420也是这样

真的,有同样案例就好说明点问题了。对这个图里有个“PSL“一直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个,EC供电也应该有啊,会不会这电阻腐蚀后有对地的情况拉低了EC供电……

实测没有。当时我都想换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RCT没关系吧,EC内也没有RTC模块吧,有空你看下电路

淡定,我就修过一台机器,3.3V的RTC电压到EC的,THINKPAD E420 你看看。

网友:
进水的洗洗,加焊,

网友:
一上电 嗷嗷叫、呵呵

网友:
LZ好眼力啊  是我肯定发现不了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供电吧~~没有这个供电待机就不会有的吧~~~

网友:
这就是仔细的 好处啊 !!佩服

网友:
这不用是断线了吗,主供电没了还会不出待机啊,是不是短路被保护了,怎么能查到呢里,肯定是进过水吧。空板无待机怎么就ec没供电引起的,这个还是我还是第一见过

网友:
维修要细心,不错老板。

网友:
你这也写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要是我 我肯定直接换待机芯片了

网友:
楼主火眼金睛,看来细微的观察有可能会少走弯路。

网友:
可能是电路保护吧  要看图才能确定哦

网友:
从图纸上看..这个电压和给南桥和EC的,是EC 的复位信号

网友:
无待机不是要从3  5V 查起吗

网友:
这个是啥不认识求高手解释为何不出ec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EC的VBKUP脚供电。EC这个脚有供电才发出一个信号开启EC供电(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不是,EC都没电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开机电路有点乱,上次远程老师也没分析出来。

网友:
捡了不少钱吧

网友:
楼主你是运气好 可以这么说吗  呵呵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这么高难度都可以看到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类型进水的

网友:
这个不是EC的供电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楼主有这个机型电路图吗?

网友:
3D3V_AUX_S5这个电压是EC的待机供电,如果不接钮扣电池,这个电压与RTC_AUX_S5几乎同时产生,不知楼主所说的没有EC供电是否指的此电压没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真是奇了大怪了。烦请楼主指教。

网友:
这个也是供电的,来自于RTC电路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