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Q7T4显示器图纸产品名称:FP71G+ 双屏线的,驱动板供电是多少?

楼主(2014-04-30):
电源板的板号是:48.L1C02.A00    驱动板的板号是:48.L1C01.A11最好有驱动板的图纸,跪谢!!!!!!
另外,驱动板是多少V供电的。1脚=亮控。2脚=开启。3-6脚=接地。7脚(TP125)是多少V。8脚(TP123)是多少V。9-10脚(TP124)是多少V。有哪位修过或者是手里有这个机器的师傅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图纸很难得有的,,还是去找人代用的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很难得有的,,还是去找人代用的驱动板吧。

我想找这个机器的屏线引脚定义,还有不知道这个驱动板供电是5V的还是12V的,我看驱动板上面的电容都是25V的。不也瞎弄啊。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很难得有的,,还是去找人代用的驱动板吧。

电源板以经被别人修的成料板了。这个机器是双屏线的。没法改代用驱动板。如果有这个机器的屏线引脚定义我可以改成通用驱动板的。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国,希望有其它朋友知道的能帮助到你。

网友:
benq的早期機種都是5v及3.3v兩路供電

网友B:
双屏线的一般是12V和5V双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屏线的一般是12V和5V双供电

谢谢,这个机器很老不值得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