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Z470不通电非BIOS问题

楼主(2014-04-30):
联想Z470不通电,拆机后查到3V,5V待机,开关,开关到EC都正常,查到EC的供电3。3,复位3。3,开关3。3/0都正常,试着加焊了南桥可以开机正常亮机,把CPU风扇装上又不通电了,为求彻底换了一个新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样的。BIOS在查板之前都刷过的没反应。请兄弟们指教下先谢之!

网友:
换EC芯片试试吧

网友:
HM系列桥是有这个毛病,估计是HM桥没搞好

网友:
搞一下南桥晶振和晶振电容

网友:
多谢兄弟们的指教,我感到有可能是线断了吧,加焊让线能接上,冷了就断开,女客户说的维修时间太久,居然还敢没有修好,无耐全部还原交还,白瞎了一星期时间,一片新南桥,还白帮她把壳子掉的铜螺柱都粘了,除了不懂电脑之外,人品真被这世态炎凉了!

网友:
呵呵   只能说太惨了

网友:
那岂不是亏大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加焊南桥,还不行。ec bois也刷啦

网友(2014-05-31):
手上有台机器 故障一样 还在维修

网友:
真被这世态炎凉了!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一苦B命